显示器维修心得

楼主(2013-01-23):
今遇到一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不亮,初步判定是驱动板和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这是维修心得呀,,,,,,,

网友:
你怎么不说是电源板呢?

网友:
这就叫传说中的维修新得 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网友:
故障点的超出一般人的想法,所谓一切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