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代换脱落贴片原件

楼主(2013-01-23):
外力原因导致板子上几个贴片原件脱落 分别是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 调出来的也找不到了 在不知道其阻值的情况下 怎么代换  是靠近COMS电池附近的

网友:
只能找同样的主板查看了。

网友:
没资料就不好弄了,线路不好找

网友:
不知道阻值,无法代换,,找图纸吧

网友:
代换就不要想了,把型号发出来请大家帮忙找一下看有没有相同的板吧.

网友:
三极管二极管都容易换,电阻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的就是没有相同的板子对照了

不过如果是贴片元件,有了同样的主板也可能看不出参数,要测量才行。

网友:
手头有个掉了一个电容的2代内存    还扔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