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插上220V就嗒嗒响!

楼主(2013-01-23):
之前的故障是绿紫色线都有电压,短接绿黑线无其他电压输出。拆下来发现管子都好,但管子旁的一个十欧(棕黑红金绿)的电阻断开以为是个这问题,我就找了个四欧的电阻接上(板子上标的是fr应该是保险电阻四欧替换应该没问题吧)

可是问题依然没解决,现在的情况是插上电就嗒嗒响。插上电绿线3-5v变来变去紫色线也一样电压变来变去。不短接绿黑线,黄线居然也有0.3v输出

这问题出在哪?其实我是想问一般开关电源嗒嗒响,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说的是啥东东呢

网友:
问题是你描述的不清楚。还有你拆下来的是好管子,坏管子没有拆下来。插电就嗒嗒的响是有保护的地方。原来的故障没有修好,毛病又扩大了。

网友A:
拆下的六个散热片上的管子都是好的

网友:
谁知道你短接的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的六个散热片上的管子都是好的

散热片上的六个管子好的

网友:
原先待机有输出,说明故障在主电路,恢复拆下的元件,再要查主电路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扫盲贴,希望你能看看。

网友B:
晕 。。棕黑红  是1K的电阻 你用4欧的代换  电路怎么可能工作。先把紫色线电压5V修正常再说。

请测换下的电阻优先
非常正确。

网友:
也有个350w台达的,开机就哒哒的响,很烦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 。。棕黑红  是1K的电阻 你用4欧的代换  电路怎么可能工作。先把紫色线电压5V修正常再说。

不是棕黑红。是棕黑红金绿。五环电阻,网上说是10.2欧的我测有九百多欧!pcb板上面标FR5。fr不是指保险电阻的意思么?用一欧的电阻应该也没问题吧找不到十欧的。另外现在绿紫色两线都在3-5伏不停的跳来跳去短接绿线12v 5v 3.3v没输出

应该是1K才对

网友:
哪里保护了,电压没输出。

网友:
是什么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棕黑红。是棕黑红金绿。五环电阻,网上说是10.2欧的我测有九百多欧!pcb板上面标FR5。fr不是指保险电 ...

找了个电阻计算器,的确是10.2欧

网友C:
应该是四环电阻吧  1K

网友:
啥牌子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四环电阻吧  1K

五环电阻。棕黑红金绿。现在没空搞先丢一边了,取完经再回来搞

网友:
长城额定功率180的小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