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急 。。网吧机子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3-01-23):
急 。。网吧机子不能进系统? 之前都是好的 是不能引导了吗

网友:
有盘还是无盘的?

网友:
需要详细说明

网友:
不详细 不能解决问题哦

网友(2013-03-11):
都没有说明白是什么问题,能找到服务器不?

网友:
楼主说明白些,光凭你现在发的这些信息,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2013-05-17):
如果是有盘的话,用启动盘进PE引导下,或进PE后系统修复下,在或者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如果可以进去,用金山系统急救箱急救下,或者简单点的开机按F8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去看看行不行,这是系统没有完全坏掉 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做,你给的描述不详细,只能按照 的机器做些应急方法

网友:
网吧机一般设的是网卡启动,不妨先还原BIOS设置,不行再检查硬盘分区引导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更换硬盘SAT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