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318 卡纸 老师傅请进。

楼主(2013-01-23):
     前不久客户送修一台松下318  最开始 不通电。电源板腐蚀严重 直接换板   定影两跟棍子 粘在一起  保险  电阻 都坏了 直接换组件  问题来了。。。复印或者打印 10张 肯定有一张会卡在定影处  纸刚好到 定影出纸传感器那。。10张 会卡一两张。 硒鼓换过 现象一样。  定影 两根棍子都是新的。 传感器换过 依旧。 主板都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有没有遇到过的 老师傅 指点指点。。。

网友:
松下这个卡纸一般是分离器在齿轮组上,有个弹簧就加多的弹力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