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l 不触发

楼主(2013-01-23):
今天接到一台x84l机子  板子是k43ly  2.0的进水机,现在清理烤干后,不触发,把COMS电池取下又可以自动触发可以点亮,按开关键也关不掉,一上COMS电池就不能触发,有没有哪个高手来指点一下,或发一份图纸点位图a157221623@163.com 谢谢啦,

网友A:
南桥下面有没有进水啊

网友:
开关按钮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下面有没有进水啊

他是EC那边进水,南桥那边没有

网友B:
跑下开关电路 及EC开关控制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下开关电路 及EC开关控制电路

有没有图纸啊,跑了2个小时候跑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纸啊,跑了2个小时候跑不出来

EC换了没?都花2小时了还不如换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换了没?都花2小时了还不如换个EC

换过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