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显示无信号,接信号没反应

楼主(2013-01-23):
    修到那种可以显示无信号,但是接上信号没有反应,测过VGA接口的对地阻值正常,大芯片也加焊过无果,请刷程序没编程器,问下大家对于这种问题都是怎么检修的

网友:
先检测行场信号,VGA接口的13.14脚

网友A:
图象处量芯片坏了.驱动板.先补焊一趟 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象处量芯片坏了.驱动板.先补焊一趟 再说.

    图象处理芯片只能怀疑,也加焊过了,真是没什么思路

网友:
跑行、场电路。我上次遇到一个也是接VGA没反应。是行、场两路的电阻坏了

网友:
楼主没说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啊,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先把VGA接口旁的保护二极管去掉 然后检查行场信号到IC有没有断线

网友:
我有遇到,没有搞好,直接更换驱动OK

网友:
接VGA信号无反应,大部分都是因为行场信号引起,特别是AOC驱动板。
还有就是程序有问题,三星的比较多。
要提醒楼主的是:你说阻值正常,你知道多少叫正常?阻值正常,行场信号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