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摸板按键维修问题

楼主(2013-01-23):
今天修一进水笔记本触摸板右键失灵,拆开触摸板。三层的碳膜塑料撕开,看到是线路断了。手上没有导电银漆,用线铜线加502呢粘上了但是不通。最后用焬膏涂上一层,风枪打到210,慢慢吹。修好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长久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用这种方法维修的,有没有返修的。

补充内容 (2013-2-3 10:45):
大概用了一个多星期就又回来了。最后还是给换了一个左右键啊。实验失败啊。

网友:
可能用不长

网友:
用502肯定是不行的,滴了胶之后胶就会把铜线包裹起来了,肯定不通的,可以在吹锡膏之前里面放几根铜丝,这样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网友:
直接给他换个新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