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0本本不认wifi

楼主(2013-01-23):
收一苹果a1280本本,进水的,上bga烘半小时完,工作正常,但是wifi认不到,重新插拔了wifi还是认不到,谁有修到过,红色细线框内是进水区域,已经用洗板水洗好,如下图,哪个芯片是跟无线网卡相关联的,有人知道不

网友:
顺便问下有没无线网卡可以支持mac系统的,实在不行叫客人买块

网友:
我看到这,也迷糊了.....一会收客户的,一会又叫客人买,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

网友:
只能顺着天线跑线查了。

网友A:
USB接口你那里没有吗,,,这种情况你要不查线路要不换外置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始这机器是刚收来的,那来的客户?

哈哈。简写。不好意思。我说的收是指“接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你那里没有吗,,,这种情况你要不查线路要不换外置硬件。

usb口有,但是mac系统下装很麻烦,搞了半天了,还是不行。估计是网卡官方的驱动版本太老,驱动上了,不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