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1-23):
共有3个副CPU供电管理芯片Rt9603,初步为无输出驱动脉冲输出,将3个芯片换掉,正常输出,可是触发机器一会,又出现场管短路,换掉场管开机10m左右, 又有场管烧掉...........是否可以判定主供电管理芯片损坏?菜鸟紧急求助,求高人指点

网友:
有可能坏了吧 你找图纸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