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奇怪的黑屏现象

楼主(2013-01-23):
电脑有时候会突然黑屏,并且听见机箱里某一个风扇狂转,等几秒就出现显示器无信号.重启又好了,偶尔又会出现.求大神们说说是啥原因?

网友:
过热保护现象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低也会有此问题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注意一下温度

网友:
应该是显卡太热了,先测试一下温度(用鲁大师就可以),如果温度没问题,就换一个电源吧。。

网友: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电源功率不够  二.显卡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