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Q31d 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求解接上设别器没按开机键,d20有待机电压19v压降到13v Q31没有电压 请问下是不是要开机了才能激活它还是他损坏了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正常B 13V C 0V

网友:
就是直接接上电源都有待机电压13v的吗 我现在测B基没有电压 是不是三极管损坏

网友:
那个是电源检测信号 你B基没电压不一定是三极管 你看下19V经过的那些都有可能

网友A:
Q31是直接接u30的第3脚跟u35的第58脚的 请问下要这个电压要工作是不是要按下开机键才可以Q31的c有电压输出 但是u30 跟u35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1是直接接u30的第3脚跟u35的第58脚的 请问下要这个电压要工作是不是要按下开机键才可以Q31的c有电压输出  ...

晕 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问题了 说的我很糊涂    流程是当你插入电源的时候ADPIN 必须是19V  经过D20 6.3V的压降 如果你都D20 Q31 C340 R320没问题那么你Q31的B极肯定有13V左右 导通Q31  C极电压拉为低电平是正常的。  跟你按不按开机键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一句话 只要你插着电源Q31的C极 必须为低电平。

网友:
C极有低电平 他连接到u35 跟u30  但是他到io哪里没电压  现在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8a就过不去了 ,是内存跟显卡那部分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上边别人的回复意思就是这边好的啊!可以查别的地方!

网友:
求解电压在0.8a不动了 请问下事那个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