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F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3-01-23):
一台F83的机器有时可以开机。放一晚上后却又不能开机。拆机后测量待机电压发现只有3.3V没有5V网上看了好多的贴都是这机器是触发后才有的5V一路追查,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是RT8206A的
从图片上可以发现这个机器5V的开启行号是14脚。也就是ENBL这个信号
而ENBL是从5VO_ENBL这个信号转过来的。在些继续往下
测得D9100 的另一瑞5,92> FORCE_OFF#这个信号的电压为1.7V
而JP9102这个点的电压还是没有。要想这个点得到高电平
Q9105的4脚也要得到一开启信号才会有5V。而开启5V的信号源却是VSUS_ON这个信号而是IO发出 一路查到了IO再看一下IO的工作条件。
IO的工作条件:有供电、时钟、和复位这些都正常了以后才会读取BIOS里的资料。说到这里我却还少说了一个信号就是IO120脚的ACIN_OC#这个信号是电源适配器的测测信号这个信号,是底电平有效。而我现在修的这台机器就是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所以IO没有工作。没有读取BIOS更不会开机了。这我镊子短接了这个信号,发现可以加电了。在修好这个信号这个机器肯定就OK了。而这个信号却是从充电芯片发出来的 测了芯片的工作条件。测得ACIN这个脚的电压为1.8V有的时候为2V有点底。
从图上看这个点的电压会压后得到的电压在2.4V左右。现在很明显的底了,我把R8802电阻改到了15K左右再测电压也到了2.5V。再测一下ACIN_OC#这个信号现在也是底电平了接开机点亮,在些机器修好了。

网友:
电阻没有坏 强制增大分压 ?
不过修好了 就OK

网友:
分析不错啊,多谢分享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分析有点不完全。。。希望详细点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加焊CPU管理芯片解决

网友:
我以为是电阻问题  阻值 变小啦

网友:
为什么电压会低了?难道是充电IC内部有问题了,把电压拉低了?不解

网友:
r8800z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