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单桥板,复位常亮,不跑码,附上测量数据,大师们给看看,多谢

楼主(2013-01-23):
精英给HP代工的板子 MCP61PM-HM-v1.0B

开机,测试卡18并且固定(偶尔98)不跑,复位时钟灯常亮。

首先测量电压:vcore 1.3 ,内存 1.8 ,上拉0.89,桥供电1.2 ,桥附近有3.3(待机时也能测到)。电压也就这么多了吧,都有。
然后是测量复位和时钟测试点电压,没有示波器,测量结果如下:
pci
电压 a14 3.3
复位 a15 3.3
时钟 b16 1.6

pcie x16
复位 a11 0
时钟 a13 0.02
时钟 a14 0.8

ddr2 测了两个
时钟 137 0.91
时钟 138 0.91

am2 引脚电容内外测两个数据
时钟 A8 0.2 1.2
时钟 B8 0.2 1.2

就这么多了,往下就不知道咋弄了

补充内容 (2013-1-24 11:20):
复位灯常亮可能是我的检测卡的问题,短接rest针,复位灯灭一下再亮!应该就这样,所以复位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25 10:09):
换速龙64*2 4600,检测卡会跳,显示器点亮,提示不支持并迅速关机
换羿龙一代,问题如上

网友A:
按无复位来修呀.查桥需要的2个PG,不行刷BIOS,压桥...

网友:
按图纸跑了下 PWRGD_PS和FP_RESET-,都有,一直到南桥的最后一个元件端都能测到。

网友:
复位脚有电压就行,不要只看诊断卡,诊断卡有时会骗人的。
开机18,你是有插内存跑18,还是说直接就是18,前面无任何代码?

网友:
有内存,直接18不跑码

网友B:
为什么你测的PCI有复位PCIE没复位。2楼的说的南桥的两个复位一个是VRM_PG一个是ATX_PG Intel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测的PCI有复位PCIE没复位。2楼的说的南桥的两个复位一个是VRM_PG一个是ATX_PG Intel的板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单桥的复位都是从桥发出来分别给PCI和PCI_E的,反复测了几次呢。

感谢您指出南桥的两个复位。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一个是ATX8脚的PG,另一个是RESET+针脚的信号。VRM_PG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吧。明天我查一下。

再次感谢!信号这个东西真难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无复位来修呀.查桥需要的2个PG,不行刷BIOS,压桥...

测量了这两个信号,都有3v多的电压。

我的主板信号名是 CPU_VLD MCP61_PWRGD .

另外,我在pci上已经检测到了rst信号电压,说明桥的这两个pg已经是满足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