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加电

楼主(2013-01-23):
联想 G470 不加电 3V 5V阻值不正常 5V是430欧 3V是130欧 3V电压只有1.多V 不知道正常阻值是多少 求解,

网友:
那也应该是430左右

网友:
换掉35V供电芯片先啊

网友:
混分的来了哇哈哈

网友:
应该不是3 5 V芯片的问题 拔了 很多芯片了 还没有找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