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发现

楼主(2013-01-23):
这几天接手一台华硕A6km老本,版号:2.0。故障现象为开机即掉电。测量待机电流正常,瞬间开机电流一安左右。,开机掉电时间约为一秒。

该元件型号为4800.(该机上有若干4800)测得其他元件上的1,2,3脚均有待机电压,4脚开机时均有电压(因为开机即掉电,所以测得的是瞬间电压)但有一处的4800的1,2,3脚无电压输出(黑表笔对地,红表笔接其中一角),断开负载后电压回升,掉电时间变为2秒左右。但是发现123是接地脚,无电压属于正常。所以现在有些迷茫,不知思路了,望有过经验的大哥们给指条明路。(我是新手,可能有描述的不清楚的地方,请大家如言直会,不管结果如何,我先谢谢大家的指导)。、
截图一份|:

奉上图纸一份:见下帖(这回图纸正确了)

网友:
Jp1无电压,断开后电压正常,但还是掉电。。
图纸一份:h.t.t.p:dl.vmall.com/c0uzbod6m9

网友A:
那就是后极有问题了。看下阻止。看下1.2都往哪里去的。有短就烧。或者摘件。

网友:
表述上有点不明白………是不是我看不懂啊

网友:
能显示了吗????

网友:
掉电问题不好修哦,弄个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B:
其他电压有了没?先去测CPU供电,

网友:
掉电是差电压还是有短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在16760238 、倒霉的烦人 、qazzymppllq 等人的指导下,现在已经能够开机,但是有时屏幕点不亮或者启动掉电(以前是开机立刻掉电,现在是上面的指示灯闪一会就掉,但是多半数掉电时系统启动正常,可以听见WINXP的开机音乐,只是屏幕无背光,无显示)
刚开始的那个问题我是这么解决的。。
如图:
这个是图纸上的Q25和对应的脚。我把JP1断开后有了1.2V(Q20型号为4800和Q25型号相同,不知是图纸原因还是怎么,标出来不一样)

这个是Q20对应的脚,和他对应的JP3(Q20型号为4800和Q25型号相同,不知是图纸原因还是怎么,标出来不一样)

这个是实际线路板上对应的元件,我把这两个元件对调了下,结果将JP1联通了以后,就有了1.2v电压,也不知是虚焊还是元件性能不稳定,用风枪吹过

这个是整体的供电图,我看了下,我互换后,可能影响了JP3的1.8P_vs(但实际我测得的就是1.8V,电压比较稳定)

但是中间也出了个小意外,我把一个元件弄掉了,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我在想到底是因为这个电脑才黑屏的还是因为1.8P_vs的原因。或者还有别的原因?

子到了这里,我感觉信心倍增,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不管这事能不能成,求加精!!!!!
走过的,路过的,不管怎样,只要看了的,我就谢谢大家,因为我们维修人的精神是铁锤都崔不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电压有了没?先去测CPU供电,

您好,在大家帮助下,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但是还有些小问题,,在最底下的帖子中有说明,,线谢谢您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后极有问题了。看下阻止。看下1.2都往哪里去的。有短就烧。或者摘件。

您好,在大家帮助下,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但是还有些小问题,,在最底下的帖子中有说明,,线谢谢您了哈

网友:
板修好了吧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