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电源高压一体板,ADJ和ON/OFF对地电压和阻值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3-01-23):
新手。。如题。。

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我想知道,板子不接任何东西,不接灯管,也不接驱动板,这时候ADJ和ON/OFF对地电压应该是多少,或者对地阻值是多少???数值有没有一个确定的范围能断定一体板的好坏呢??还是需要接上灯管和驱动板再测ADJ和ON/OFF对地电压和阻值呢????

网友:
顶顶~~~~~~~~

那已经腐烂 -3 严禁灌水

网友:
你不说还真的没有量过这个问韪呢.一般都是量5V12V正常了,就算了.然后按开关,量有没有ON/OFF电压.

网友:
打开开关之后,on/off电压应该是多少范围算正常啊???赐教

网友:
3V左右吧。电压不是很高的。

网友:
这电压一般没人去量,要测只测是否短路,你想要就要平时积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