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G1000-G跑25不显,南桥发热。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23):
技嘉GA-8IG1000-G跑25不显,南桥发热。各供电正常,在线跑阻也基本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发烫而且又跑25,肯定是网卡或声卡/COM芯片损坏造成的呗,一个个的拆吧.再用手摸一下.

网友:
今天下午我刚修到一块这板子,不过我修的是跑C0(不跑马),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PU-北桥的阻值都OK,最后一招:刷BIOS,拆BIOS刷进去竟然报错,不用多说(BIOS芯片坏),找了个W39V002FAP一刷就OK。

网友:
25档声卡,把声卡拆了

网友:
声卡拆了,网卡拆了,故障如旧。

网友:
那就换这桥吧

网友:
刷BIOS 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