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笔记本VGA成默认显示输出

楼主(2013-01-23):
如题  笔记本屏坏了  然后就拆了主板 结果VGA连接到显示器不显示  也没有键盘 要怎么做才可以让他默认输出为VGA口啊  短接什么线可以做到吗  哪位大侠给小弟想个办法

红色框子内是个LED灯 开机后灯亮2-3秒 灯亮后显示器显示 2-3秒后就不亮了 显示器也跟着无信号了

网友(点评):
看上去像 HP540 HP541的主板

网友:
拔掉屏显就自动认外界显示

网友:
不接内屏就·············

网友:
学习一下!!!!

拂泪飞花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屏线拆下来就是默认的VGA,有些机器就是认不到外接

网友:
把屏线从主板上拔掉就可以了呀

网友:
拔掉屏线,再在BIOS设置显示模式!有些有,有的就没有

网友:
不接屏线就可以外显了啊

网友:
BIOS里能改的就改BIOS,要不开机自动运行按键精灵,切出外接,都不行就研究图纸,看下IO那个信号是切外接的

网友:
外接USB键盘能用吗,能用就在BIOS设置一下

网友:
去掉屏线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你的是不是惠普的机子啊(看了有点像),是不是集成的,上次买了块惠普的板子960的我就是接VGA结果没有显示,上家说要接内屏才能显示(他说惠普有些集成的板子VGA要进系统都才有显示,反正我是半信半疑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不是惠普的机子啊(看了有点像),是不是集成的,上次买了块惠普的板子960的我就是接VGA结果没有显示 ...

啊   不是吧

网友:
HP6520s的主板

网友:
我查了下   是hp 540  料号6050a2216301-mb-a02

网友B:
搞定了   跟大家分享下  短路掉休眠开关 外接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不上内屏直接插显示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跟大家分享下  短路掉休眠开关 外接就可以显示了

哪个休眠开关啊?

网友:
休眠开关是合上盖那个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