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 搜索不到无线网络

楼主(2013-01-23):
驱动好的  开关打开过   就是搜索不到网络   联想Y450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机子上的硬开关开了没有?

网友:
系统有的进程没有打开也是这样,,,

网友:
有的时候做过系统也就OK了

网友:
开关打开过的

网友:
联想的无线有两个开关 ,一个是硬开关,这个你应该找得到,还有个就是FN+F5

网友:
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一般先做个系统,经常这样就好了

网友:
以前好像要装电源管理才行,或者看无线服务是不是被关了,

网友:
下个电源管理驱动,联想很多没这个驱动不行的。

遇到过,说的很对头

网友:
见过很多昭阳的机器,BIOS恢复下默认设置就能搜到了。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哈:电源管理驱动?在哪里下的?

官网下载的   联想很多都是这杨的

网友:
是不是重装系统了啊。那要去装个电源管理驱动的吧?那是一部分机器。也不是全部?

网友:
去官网下个电源管理软件,然后用组合键把无线开启就可以用了。去试试吧

网友:
已经解决   谢谢

网友:
查一下网卡芯片,和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