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USB

楼主(2013-01-23):
我用没有改装的万用表想测USB电压,在电脑开机状态下在机箱前置面板一顿乱测。后果就是,前面USB没有任何反应了。
听高人说只能能在主板上测,现在没用了。我拔下线测得了5V电压。另一个GND也测出来了。但是现在前置USB接口没用了。
我想问最大可能是什么/是不是母口这儿坏了?可以买过另外一根USB丝带母口的线插在原地方吗?
我都不敢把另外一个USB的线插在这几根针上了。怕再出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数据的对地阻值,不要开机测

网友:
杯具了,但愿别把USB烧了

网友:
USB的2个数据线是进南桥的!
测电压,测对地电阻,只能这样了

网友:
怕怕中,我麻起胆试了一次,在BIOS中,没有进系统。但电脑没有显示。我不敢试了。万一有问题,把南桥烧了。白花花的银子又流出去了。自己还不会弄南桥。

网友:
测量要断电啊

网友:
看不懂楼主在干什么。

网友:
USB有3个是有电压的一个GND,2个是信号进南桥的好有个是5V供电。

网友:
先测USB的4个脚对地阻值一般400左右。美有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
GND的那个就不用测了。如果你开机测的话就测电压4个引脚3个有电压的,1个是GND还有个是5Vvcc另外2个是进南桥的信号。这俩美电压就说明你主板有问题。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不是插碰了吧!  优着点  没事看看电影别太好奇  坛里有人说过好奇害死猫啊! 你可长点儿心吧!

网友:
探索火星的叫什么号来着。

网友:
没有看清楚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