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奇怪问题

楼主(2013-01-23):
开机外接有显,内屏不显,拆开测量发现+LCDVDD没有电压,后来光板接内屏测试发现有显了,装好机又不显了,后来折腾好久发现插上触摸板+LCDVDD就不会出来,拔掉触摸板插头+LCDVDD就出来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了。当插上触摸板图中Q9的G极就变成低电平了,触摸板是好的

网友:
触摸板的插线的部分是不是插坏了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倘若没有短路的话,还是去观察ENVDD这个信号跳动原因,以及关联的电路

网友:
检查触摸板接口及排线

网友:
是不是贴纸没贴好的原因

网友:
这个是有些奇怪。envdd是显卡管,触摸板好像是ec管,谁也不关谁的事呀。楼主再仔细观察下,确认是否是一排上触摸板的排线,就不行。不要装机壳

网友:
你这个ENVDD信号的图纸怎么没贴出来啊

网友:
检查G极电压的控制来源;触摸排线检查了没有,有可能有短路的情况,不要心急,仔细排查下

网友:
裸板的时候还正常估计问题不大。装的过程口中看看那里压短路了还是。细心排除法排除看看

网友:
现在可以了,就是屏线上分出来一根接地的出问题,现在把它绝缘不接到地就可以,测了半天没问题了,希望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