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电压为什么这么低?

楼主(2013-01-23):
修一主板,没有复位,测到内存电压为0.7V,测电压管理芯片供电正常,换芯片找不到一样的,查资料找到另一个芯片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换上还是0.7V
这是原来的芯片

这是我更换的芯片

是不是反馈的问题才引起的电压不够呢?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存供电MOS管的打地值才20多,可是把所有的电容都去了还是20多,怎么会这么低呢?

网友:
RT9202很普遍啊,楼主就没有一两张料板可以拆么,去买一个也就一块钱。RT8105应该换不了RT9202.

网友:
我看它们的脚位都一样,还以为可以换了

网友:
代换的 月饼老师不是有的吗

网友:
RT9214  可以代换

网友(点评):
14 和02好像带环不了吧

网友:
9214可以代换apw7120  代换9202好似需要改电路

网友:
9202ASUS主板好多   9202只能用 6520代换  别的换不了     少电压的维修你可以搞定 我看好你

网友:
内存供电MOS管的打地值才20多,可是把所有的电容都去了还是20多,怎么会这么低呢?:
这一路供电的其他负载有短路吧?

网友:
内存的才20多,这个不对呀。表都应该响了。先把短路找出来

网友A:
告诉你个秘密:RT9202可用APW7120来代换,不用改动任务电路,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秘密:RT9202可用APW7120来代换,不用改动任务电路,即可正常工作。

哈哈,这么说来就不是秘密了,还是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么说来就不是秘密了,还是很感谢

那板最后是怎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