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彩虹770 cmos掉电问题

楼主(2013-01-23):
770断剑  cmos掉电  测量cmos放点跳线的正常针脚电压 1.8v   放电针脚0v
电池槽子接触很好
请问是 晶振问题 还是 电池旁二极管问题
怎么更换
谢谢谢

网友:
LZ你不是修电脑的吧?
你连COMS电路正常电压时多少都不知道?
我手上就有块这个板子。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COMS电路正常情况是在3V左右

网友A:
。。。我是说  cmos放电掉线 的nomal两脚是1.8v  clear两脚是0v   是这个意思饿

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应该怎么搞  求教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  cmos放电掉线 的nomal两脚是1.8v  clear两脚是0v   是这个意思饿

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

其他供电正常么? 你为什么确定是COMS引起的掉电?
当取下跳帽,3脚是多少V? 上上跳帽又是多少?
你说的不清楚。我如何给你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供电正常么? 你为什么确定是COMS引起的掉电?
当取下跳帽,3脚是多少V? 上上跳帽又是多少?
你说的 ...

板子 用起来一切正常   当然 除了 不插电过一会开机bios信息重置以外。
我把三针cmos放电跳线柱子上的 跳线帽拔掉   测量nomal两脚是1.8v    clear两脚是0v

是应该量这俩电压吧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LZ换电池吧,nomal必须3V以上

网友:
看看是不是 电池的问题  量量电池有多少电压  正常的为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  cmos放电掉线 的nomal两脚是1.8v  clear两脚是0v   是这个意思饿

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

电容C879漏电,位置在晶振下面

网友A(2014-09-14):
引用 网友C:
电容C879漏电,位置在晶振下面

高人!谢谢指点,再问下 那个c879是什么参数啊
怎样替换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人!谢谢指点,再问下 那个c879是什么参数啊
怎样替换哦

这个电容直接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直接去掉就可以了

谢谢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谢谢!

去掉了  还是cmos 不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