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关于七彩虹770系列

楼主(2013-01-23):
这个牌子特别容易bios不存电,是哪里设计缺陷哪吗,我遇到好几块了,,,

网友:
不是,起码我没有碰到过!再说,没有主板问题的话,我们上班还可以干嘛?生活呢?

网友:
我手上有3片 凄惨红的 770短剑  我无语了
主板放电跳线电压低 才1.8v  电池正常  电池底座正常
求教 为何?

网友:
一查电池3V电路,常见的是电容漏电

网友:
电容漏电?  一般是cmos芯片旁边的电解电容吧?  一般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刚才修复一块 七彩虹AMD770 故障也是CMOS跳线电压偏低,经检查发现电容C879漏电

网友(2013-03-10):
学习了,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