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32DS30电源灯亮无图无声一例

楼主(2013-01-23):
品牌:康佳
型号:LC32DS30
故障:开机电源红色灯亮按开机键变为绿色无图无声黑屏。
        通电打开电视机电源总开关,电源指示灯红色亮起这说明CPU的供电正常,再按面板的待机键由红色指示灯变为绿色由此说明CPU有开机动作,也就是说CPU工作正常,包括内核供电正常,FLASH数据基本正常,未开盖之前分析到此。
        下一步就是开盖验证,把底盖拆开上电在指示灯红色时测电源板接主板的排线PS-ON为0V,按开机键由原来的红色灯变为绿色时测PS-ON为5V。由此说明CPU已经发出开机指令。

        再分别测24V和12V均为1.几V,PFC为280V。其中24V为高压板供电,12V为伴音功放供电,检查到此已经知道是电源的PFC问题,现在就看图和查电路分析了。

        测NF901的8脚和NB901的2脚电压相同,既然NB901工作正常,证明它的供电大概也就正常了,它的供电正常NF901想必也供电正常,那为何PFC输出会是280V呢?正常应该要到380V左右。既然NF901供电正常为何HV电压低?无非就是输入电压比较和反馈或NF901本身的问题。
        不能用指针表在通电的情况下测NF901的1和3脚,一测便会使其PWM波形异变,严重时会烧毁QF901和QF902。事已至此只能把板拆下来检查输入电压比较和反馈支路。先测输入比较支路,拆下串联的第一个电阻在路测RF901,RF902,RF903,RF915,RF904,未发现异常,当测到RF905,RF906,RF907,RF917,RF918时发现RF907的阻值在30K到15K之间跳变,正常是470K。再回想一下,这个电阻要是漏电短路就意味着PFC的电压280V误判为已达到它的要求,之所以没有正常的380V电压。把RF907拆下来测470K正常,再装回去测也是470K,怀疑是电阻下面的胶水导致漏电,但无法证实,也许是电路板受潮。再清洗电路板测还是470K,装好板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下面是这台机的电源图纸

康佳电源KPS180-01(编号3405534 34005554 34006266).pdf

网友:
下面是故障点图片和试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