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适配器的显示器电容通病

楼主(2013-01-23):
最近维修2台显示器,都是外接适配器的。一台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另一台是开机灯管不亮,测12V电压,3.3V 1.8V都正常,故障看起来复杂,其实都是12V接口那的几只电容坏掉,看表面好的没鼓,换了就OK。(因为以前修过这些电容鼓包的,换了就OK。)这个不开机的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开机灯管不亮的就解释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个就是经验之谈了,,,,,,,,我手可能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器,马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