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Y450开机不显问题(不是显卡)

楼主(2013-01-23):
拿到手一看Y450开机不显示,电流1.4左右样子是显示了,但是没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拆开清理一翻吹了下显卡 还是这样 内存换了照旧!直接论坛搜了下说是显卡没供电 ,马上量了下小板1.8V有的啊,继续翻案例 碰巧看到说这个电压并非显卡供电。是1.8VUS转换的1.8V给显卡供电的如图 果然没有电压。OK问题找到 这下简单了 翻开小板图纸可以看到 1.8V是由1.8vsus转换来的。满足这个条件必须PQ1第四脚为高电压。而第四脚由15V上拉而来。而15V出来必须满足PQ2截止,PQ2截止的话必须满足PQ2第二脚为低电平,而PQ2的第二脚有19V经过分压而来 所以PQ3必须导通,而PQ3导通需要PQ3第二脚为高。所以分别量了MAINON信号为高正常,15V上拉过去也正常 所以可以判断是PQ1挂了 。料板上找到1412这个MOS管。换上1.8V果断出现。接屏 后面你懂的。。修完装好休息。。。

网友:
还好有案例 20分钟搞定了。。不然这个机器估计会被窝大化了。做显卡就麻烦了

网友:
呵可,我也修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哈。呵呵。没发上来

网友:
哈哈 我看到没人写 所以写上来了 以后修道的人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论坛上把修到的都写上以后也蛮好修的了

网友B:
没测供电怎么就吹显卡芯片?还好故障没有扩大

网友C:
对了 !LZ 上啦电压是怎么回事!  请教一下!   我不太懂!  还有PQ1   4脚 怎么就是歌高电平了!   然后
LZ是怎么半段PQ1好坏的!     谢谢LZ分享 为人明做出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测供电怎么就吹显卡芯片?还好故障没有扩大

看电流应该到显卡了 风枪稍微吹下。没上BGA。。。

网友D:
Y450 坏这个小板还是很多的

网友:
以前也碰见过,有部分就是小板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Y450 坏这个小板还是很多的

坏小板的是很多。但是没一个人说到坏哪个。所以才写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了 !LZ 上啦电压是怎么回事!  请教一下!   我不太懂!  还有PQ1   4脚 怎么就是歌高电平了!   然后
...

我推断是从后往前的 你可以从后面往前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推断是从后往前的 你可以从后面往前看的。。。

哦   那在问一下 这个MAINON  这个信号 电压多少!然后这个是什么信号 !  谢谢LZ

网友F:
这个小板装在板子上是背过去的,好像不好测试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那在问一下 这个MAINON  这个信号 电压多少!然后这个是什么信号 !  谢谢LZ

电压3.3V,具体什么信号我也解释不了只是知道这个信号开启好多转换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板装在板子上是背过去的,好像不好测试得哦

反面有测试点的。。或者接线出来亮 我就是这个本办法亮的

网友G:
楼主细心 是我的话 见电流那么大,不会怀疑少电压 直接打显卡 麻烦大

网友:
分析得好 下次遇到注意下这个Y45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细心 是我的话 见电流那么大,不会怀疑少电压 直接打显卡 麻烦大

我也一开始没怀疑少电压啊。直接风枪吹了显卡 还好没上BGA。。。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向楼主学习。大电流不显示看来还得注意是否少电压。不可直接干显卡。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呵呵  楼主高手     分析的很好

网友H:
那是不开机,并不是开机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是不开机,并不是开机不显...

亲 你从哪个角度说是不开机。不是开机不显???

网友:
这是通病,都说这个爱坏,我还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