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小尾巴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3-01-23):
小尾巴排线中间断了,怎么解决?求高手

网友:
找个旧屏换背光

网友:
找张一样的旧屏把背光组件一起更换掉就可以了,就看你的拆装技术是否过关。

网友:
有点难度   不过哥是经常这样搞,从没失过手,你要不敢搞的话我可以帮你搞

网友:
把屏幕拆开。从里面飞线。
或者找同款的拆背光模块。
总之这个断了 蛮麻烦的。。
要我就直接改lcd 了。。

网友:
我直接换了块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