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路图VIN与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1-23):
笔记本电路图VIN与B+有什么区别

网友:
VIN指各芯片的主供电输入;而B+则是仁宝代工电路图中公共点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VIN在广达的板里是经过保护隔离之后的主供电

网友:
广达和仁宝的公共点

网友:
VIN主供电   B+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