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790GX X3 D3这个七彩虹不支持win7?!?!

楼主(2013-01-23):
太扯了吧   啊   怎么可能啊  AM3的 怎么能不支持win7呢  一装win7就蓝屏  0x0000001e  我费解!!!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我真是服了凄惨红了  这一堆凄惨红的板子和卡  都各种毛病

网友:
装原版,不要装GHOST版本,装原版驱动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内存,硬盘。你说的这种现象应该是存储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七彩虹一直很烂的

网友A:
进任何一个win7pe就蓝了   xp一切正常   话说我用的win7安装版  进到pe那里就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任何一个win7pe就蓝了   xp一切正常   话说我用的win7安装版  进到pe那里就蓝了

win7对存储要求的比xp要高,出问题的几率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