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奇怪问题

楼主(2013-01-24):
深夜求联想L2262WA驱动板程序,715G4567-M0C-000-004C屏号:M215HW01,各项打压都正常。
此机器开机三基色循环显示,断电再开可以正常显示windows桌面,换VGA口六角信号检测ic无效,拆掉也无果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程序好多会这个样子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 不行换24C16 或者24C08试一下

网友:
25的是它的程序?

网友:
24C16 或者24C08 肯定只有一个
24C02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