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内框图中的元件符号不知道是什么该怎么搜索?

楼主(2013-01-24):
芯片内部的符号看形状也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名称就无法用百度搜索,不知道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迷津告诉偶哪里可以找到介绍这些芯片内部的元件书?

网友:
最好贴几张图,门电路符号比较多

网友:
不知道诶

网友:
这几个比较器什么GMS GMI GMV的都是些什么类型的比较器?还有这个LVC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上面尽是些英文缩写,找谷歌翻译都没法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