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b暗屏

楼主(2013-01-24):
惠普6535b本,版号:6050a2213601-mb-a03,客户刚拿过来测试发现显示暗屏,能听见进系统声音,外接显示也正常,以为就是个小问题,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坏,拆开后测试灯管正常,高压板开启角没电压,查图纸发现开启角电压通过一个电阻直接由北桥提供,测试发现这个电阻接北桥的一端有3.3V,以为是这个电阻问题,直接从高压板信号开启角飞线到电阻北桥的一端,开机能正常显示,但是进桌面的瞬间还是黑屏,还是只能看到有暗影,进系统声音也正常,测试发现这个电阻接近北桥的这端3.3V又没了,重启电脑又能显示,3.3V又有了,进系统瞬间又没了,谁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
直接从屏上飞个3.3过去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昨天说错了,今天又测试了几次,屏供电开机瞬间的时候也没有,进系统后没有暗影,只是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进安全模式也正常,做系统解压驱动都能正常显示,解压完驱动进系统瞬间还是黑屏,今天吧北桥也加焊了,故障依旧,郁闷啊!

网友:
用一个5v的高压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