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硬盘 误将系统做入D盘 怎么恢复原来的数据

楼主(2013-01-24):
这块硬盘 用PQ 把C D删了 一问客户 说只做C盘 ( 工作失误!)马上结束了  之后弹出对话框 选的YES  然后进PE 看到只有 C D 两个盘了   以前有 C D E F   把C盘格式化 考系统 中途考不进去  接着又格式化一变  往里面考了系统
  客户说E盘 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像上面所说 格式化的那个C盘 应该是E盘
  现在已用DiskGen  重建了分区表  找回了以前的 C D盘 但E盘 的数据怎么恢复啊

补充内容 (2013-1-26 12:38):
在淘宝上花1.5买了个DiskGen 3.8.0专业版已经找的差不多了就看客户态度了

网友:
如你所说现在看到的c盘应该就是原来的e盘,你已经把它格式化并拷贝了系统进去,原来存在e盘的文件已经遭到了破坏,想完全恢复已经基本不可能了,用数据恢复软件尝试一下把残余的文件恢复出来吧,比如用EasyRecovery 或是类似的软件,说实话不是正版付费的软件多少都有限制,并不保证能完全正常的恢复数据。

网友:
你这么做的话 e盘数据似乎很难恢复了,劝你还是找专门搞数据恢复的公司做吧。
这个责任肯定在你,之前没有和客户好好沟通。

网友:
看着有点晕,C盘怎么就是E盘了呢?第一个区不管分区容量大小,都是C盘吧。
如果,像楼上的朋友说的,那就用恢复软件扫描看看吧,也可以用R-STUDIO扫扫看。

网友:
没办法 只能那么做了 郁闷

网友:
一开始用PQ 把原来的C D删了    进PE看到的C D 盘 是不是 E  F盘

装个系统你把人家的cd盘删除做什么?闲得蛋痛了吗?

网友A:
郁闷死,想当年我也干过这蛋疼的事情,最后差点被老板开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死,想当年我也干过这蛋疼的事情,最后差点被老板开除了

老鸟都是从菜鸟走过来的.....

网友:
本来想给他 重新分区呢  当然要把盘都删了啊

网友:
做系统就做C盘,闲的蛋疼了,干什么重新分区呢?

网友:
你把原来的CD都删了,如果没有重建分区就刻系统的话,看到的分区就是原来的EF,这样做已经把原来E盘中的数据覆盖了一部分,没有覆盖的可以恢复,覆盖了的就难了。

网友:
各位老师就别光指责俺了  俺已经承认错误了  悔的肠子都青了 给点可行的办法吧

网友:
你先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扫描一下原来的E盘,看看能扫描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