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的945主板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13-01-24):
    这两天接了块DVR945主板可以进系统,但是会自动重启,不接硬盘也会自动重启,CPU 内存都换过了无果,陷入没思路的境地,声卡和网卡都拆了,IO换了无果,南桥也加焊了,还是一样,真是没思路,问下大家遇到这种问题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维修思路,给点意见

网友:
检查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检查散热了吗?另外查下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好像没做:换电源!

网友:
楼主,看看CPU供电够不够啊

网友:
看看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供电不正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CPU座子问题吧

网友:
某一个部分的电压不稳,也会导致自动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