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13-01-24):
接到一台sony CR33笔记本,进不了系统,进PE发现没有硬盘,重启进BIOS也没有发现,果断换全新硬盘故障一样,这本本硬盘接口是串口的,不存在排线问题了,是南桥的可能性大还是BIOS啊,现在能亮机的,我怕误判南桥,谁遇到过?

网友:
对了,就是南桥~没错

网友A:
硬盘到南桥的电路,南桥,还有供电,先不要急着干桥,外围没问题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到南桥的电路,南桥,还有供电,先不要急着干桥,外围没问题再干

确实怕啊,但我想先刷一下BIOS看看,不知道赞成不

网友B:
你先测量下啊。阻值和供电对否。再来判断是不是南桥啊

网友:
我擦,好险,幸好没有动桥,是接口的问题,他的针脚有一点变形了,拆机才发现,要仔细看才发现的了,有两个针脚有一点点凹出去了不仔细都发现不了,用镊子压了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测量下啊。阻值和供电对否。再来判断是不是南桥啊

多谢,修好了,确实不能一上就动桥

网友:
我感觉应该和BIOS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