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恼人的短路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3-01-24):
此机版号LA-4114P,AMD的独显主板。刚拿过来时,能通电,大写灯一闪一闪的,电流1A左右,无显。
拆开后,试了一次开机也是如此。之后不知怎么回事,再试开机,电流跑0.2A掉电,就那么多按了2下开关,变成短路了,4A左右。
测公共点短路。一路查测,又拆的,+1.1vs对地也只有十几欧,感觉低了,又测到ISL6265的16,17,38,42,43脚对地都只有几欧,拆了PQ201,还是短。这个地方图没看仔细,以为直接进CPU座了,想ISL6265坏了,拆吧,拆下后,38脚还是短。又拆PC202,这时不短了。以为问题找到了,也没去管+1.1vs。测了PC202、PQ201也是坏了,从料板上找了换上。最头疼是ISL6265是QFN封装的,焊接一直不自信,拆腾好一会后,装上了,一开机,过一会,又短路4A了。测PC202又坏了,断开pjp604,+1.1vs对地100多,好像正常哦。pjp604另一边是+NB_VDDC对地只有十几欧,拆掉下边十一个电容,还是二十欧左右,这个是北桥的供电,对地只有这么低,正常吗,各位大虾,你们认为呢?本人算新手,理论学得还不错,经验其本无。

HP CQ40 AMD--LA-4114P.pdf

网友:
在线等,期待大伙回答啊

PR102,0.012欧的,拆的时候一分两半了,用0.010的代替。

补充内容 (2013-1-25 14:19):
PC202,换了2个,都被烧了。晕啊。只不过是个电容而已,这么容易烧,外围还有器件有问题么。

网友:
占楼备用吧

网友:
北桥对地阻值是有点低的  只要不为O 就不要管他
其它地方有短路  可以试用  烧机大法  看烧得出来不

网友:
我遇到和你一样 的。CQ40的,开机电流到1.70不动了。换显卡,北桥还是一样,CPU也换了。就是不过1.70,这个机器就是问题多。这边好了那边坏的。

网友:
慢慢来吗   修机要细心

网友:
可以用烧机法试下,有的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这个开始不是北桥就是CPU

网友:
新手多练练焊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