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12液晶黑屏,请教通用高压板代换方法

楼主(2013-01-24):
接通用12V-24V 高压板,找不到ON引脚,求救,谁知道这块板子的 ON引脚是几脚呀。(板子VCC短接ON灯管正常亮但是无法关闭灯管,原机器是U型灯管,改高压板换四根直灯灯管,但是无法找到ON引脚,关机去查各个引脚电压无发生跳变。开关机状态下用ON引线去对引脚,灯管无任何反应。只有短接VCC19V 灯管才会亮。)求助。。。。。

网友:
这板子我搞过,19V电压用普通高压条带U形灯管,1分钟内烧高压包,白白去掉我两条,开关在接口右上第一排那两个脚,一个高度一个开关,可以改的,但一定要换灯管

网友:
用了半个小时 用ON引线去对着一体板的各个引脚测试,一体版的的Q1三极管,电压为5V,以为是ON呢,结果接上了还是不行,后来没办法到驱动板子上看到Q2的三极管,我用引线对着三极管的各个引脚,按着开关去实验结果发现灯管可以关了,开屏看到里面是U型灯管的,用引线短接到高压板的灯帽上结果电压过低,可能有保护,灯管只是亮不到3厘米的长度, 没办法改了直灯,不知道能用多久。(还有就是U型灯管用12-24V的高压板如何去掉高压板的保护,可以带动起来呢。)

网友:
这个还是修原板吧,,,

网友A:
这个开关信号只能从主板上测了。看看那个信号在开机时有电关机没电 就用作开关信号 呗

网友:
灯管不够亮只亮半背光板还有问题不查出故障是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你確定所測量的腳位正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信号只能从主板上测了。看看那个信号在开机时有电关机没电 就用作开关信号 呗

领悟了!!!

网友:
直接找到开关飞线可以么?

网友:
这个高压板和灯管根本就不会坏。

网友:
不是说电压高了么 串个电阻给他降降压 然后在去测 其他的不需要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