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220自动重启

楼主(2013-01-24):
主板G45M03 CPU E5300 1G 机器大概每15分钟自动重启一次,内存硬盘电源都换过了,cpu也换了
自动重启

网友:
那只有刷一遍bios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先看看

网友(2014-08-26):
检查一下内存供电,这两天修了好多主办都是内存供电不温定造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