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显示器亮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3-01-24):
我有一台显示器亮一下就不亮了,我换上高压显示正常,可关机会白屏,请问高手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开关线没有改好

网友:
ON/OFF线接错了,还有就是有的是高电平开启,有的是低电平开启的,所有你接对了也是关机白屏,不行的话就在屏那飞个5V电压吧

网友:
接ON/OF这个脚对了可还是这样啊,

网友:
开关信号线接错啦!高压条不受开机信号控制!

网友:
你把  那根 黄色的线   接哪去了     一个是地线   一个是12V线  还有个 开关线  要接到0N/0FF 如果 没标 就查图纸把

网友:
不是个个ON/OF都行的,我个个都要接过了

网友A:
你还是换个高压板试试吧 可能是他有问题,你可以量一下从驱动板过来的开机脚在关机时还有没有电压 如果关机还有电压再开机看看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变化说明驱动板没问题

网友:
你测量一下如果开关机ON/OFF脚都有电压说明驱动板往高压板送开机信号的开关管击穿了,找同型号的管更换即可。

网友:
控制信号线和开关线接错了。。两对调下。我之前有是这样的

网友:
應該是接錯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换个高压板试试吧 可能是他有问题,你可以量一下从驱动板过来的开机脚在关机时还有没有电压 如果关机 ...

你说的不错,就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