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笔记本不支持可调电源?

楼主(2013-01-24):
   今天接了一台HP 4416s笔记本,用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无法开机。用原装适配器就能开机,难到笔记本能检测适配是否原装吗?

网友:
HP有些机子,一定得用原装的才会开机,有的不用原装能开机不显示,再补充下,DELL的很多不用原装电源不充电,并且开机提示按F1

网友:
HP有的是不支持可调电源,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
嗯!因为惠普与戴尔的识别器有一个针脚,给ec芯片提供19v的电压检测,当ec检测到识别器针脚电压才会开机,反之则不开机啦!     楼主可以换个可调电源上的新版识别器头子,淘宝上有的卖!

网友:
4416S必须使用原装电源 楼主还是去买个HP大口转接头吧

网友:
这类电源插头的中心都有一颗针,很细的,是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已解决,可调电源上用了一个HP专用的转接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厂家的歪招真是越来越多听听都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