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060TT的驱动板求助

楼主(2013-01-24):
LG E2060TT的驱动板故障为:接信号线没有图像提示无信号,拔掉可以看到提进入省电模式!25芯片刷过了还是一样的,有没有搞过的兄弟来指点下!

网友:
带不带DVI的 先把VGA头的保护二极管去掉看看

网友:
行场、三基色、量过正常么?

网友:
这个感觉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不行换主芯片看看。。。

网友:
量行场阻值,加焊或换图像处理蕊片

网友:
有24芯片的话清空试试(注意不是指存储DDC数据的24存储器),电路也有可能,HS,VS电路的稳压二极管,电阻电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