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63掉电简单问题修半天才修好。

楼主(2013-01-24):
前天修一台东芝M363,昨天下午终于修复,待拷机一晚上到现在都稳定之后决定发这个贴贴。
收到机器时验机故障现象是开机马上掉电,多开几次有时候还能有显示,接稳压电源开机时发现掉电时电流才跑到0.2不到就掉了,但机器有时候还是能点亮的,看来电源部分有不稳定的地方,签于掉电时电流是如此的小,断定CPU电压必然没有,能开机,待机部份保护隔离应该没问题,唉,这是验机后快速在脑子里得的结论,害我修两天才修好,自己被自己误导了。废话少说,开始讲维修过程吧。拆机后,发现裸板开机也是立马掉电,接电用万用表粗量一下,开关处3.3V正常,待机3.3V,5V大电感处也正常,公共点19V也标准的很,其他的供电电路电感量过无短路,一时不知道是那一个供电有问题,算了,按时序来推进吧。量EC芯片75号脚rsmrst#在开机掉电的一瞬间有3.3V蹦出,正常,EC 91号脚过D3也有跳变,正常,算了,直接一步到位量PG信号吧,量EC 28号脚的HWPG在掉电一瞬间也有3.3V,正常但EC 74号脚的ECPWROK无仍何反应,打下对地阻值正常,难道EC坏了???马上换一个,涛声依旧呀@#¥,EC的条件太多,一个个的查累死人,有时候BIOS有问题也会掉电,先刷一个,刷完,依掉掉电,他大爷的,非逼大爷我一个一个的量EC工作条件啊,没法,只好他娘的硬着头皮一个一个的量了。量完发现无异常。量完后发现也正常,脑子有点迷糊,不知道下一步该查啥了,先放一下吧,昨天接着搞。继续修心想要换个思维修来想还有那些情况会造成掉电呢,想想以前修过充放电方面有问题,不定时掉电的,会不会充放电方面有问题,造成EC对电源充放电及电源模识别有问题掉电,不过以前修这种问题都没出现开机立马掉电的,不管了,反正没方向,逮着一点头绪就试试。这机器的充放电芯片是ISL88731,很多机器上都用到这个,量起来轻车熟路,先直接量整机电流监测27,28号脚,19V均OK,2,9,10,11,13,22号脚也都正常,又看了下,9,10号脚系统管理总线分别送往EC,69号脚和70号脚,EC这两个引脚发现2.5V正常,他大爷的又一次无方向了,歇了一会,还是在ISL88731这块量量,量保隔的两个管子,量到PQ501时发现异常,3,4号脚均为19V,1号脚是17V左右,不对,1号脚应该是低电压才能导通,心里一喜,莫非问题就在这里???,先拆掉下面那个PQ2再量1号脚仍为17V,呵呵,看来是PQ501坏了,不接电量来量去,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啊,和PQ500是一样的,不管了,找个废板拆了个换上,再接电量1号脚,发出电压已经降到9V左右了,哈哈,应该修好了,赶紧装上PQ2,开机,OK,不掉电了,拨电,接上CPU,内存,显卡板,接个外显开机放几分钟也没有掉,搞定,装机,拷机一晚上到现在OK。呵呵,唉,就是一个MOS管的问题,我修的真他娘的纠结。还修了2天。
总结:此机的误区在于,保护隔离处不良,但是隔离管仍然能导通产生19V电,因此一直相当然以为保护隔离是正常的,一直没有查一下这个地方,所以修两天才搞定。

网友(点评):
主板上N多个模块都会导致掉电的,楼主能够有幸把测量焦点放在ISL88731上也有运气的元素哈哈

网友:
有的东芝CPU后面的那个滤波电容很容易出问题,也会导致掉电,死机之类的。

网友:
不经历风雨怎么会见彩虹?顶!

网友:
虽然转了一圈,但思路还可以

网友:
楼主厉害啊,保护隔离出问题。还能触发 确实少见啊

  学习了

网友:
看到东芝我就想到NEC的电容……觉得东芝的本子作工好水哦

网友:
修好就OK 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就是很简单的问题没想到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难修,估计也要运气好点才行

网友:
越简单越考人的功底

网友:
半坏管子吧

网友:
掉电时候公共点也有19V?  奇了个怪呢 隔离没过还亮机

网友A:
   问一下LZ老师!rsmrst#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好好好东西啊好教程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PQ501 1脚 有问题吧

网友:
要是我修的话 我肯定能和楼主一样走弯路 哈哈 但我肯定先把CPU后面的大电容换掉哈哈  以前修过几台 都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机器没有大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LZ老师!rsmrst#  这个是什么意思!

休眠唤醒信号,EC发往南桥的,作用是通知南桥待机正常,可以启动南桥内部触发模块了。

网友:
这个本是不是CPU后面没有NEC大电容呀  如果的话 这个是首选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是1脚有17V,那隔离电路还能正常,后期修好后是9V,也就是说都是高电平导通的。。。相差一半电压呢?这里有点不明白,给说说??

网友:
讲的贴别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