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CD屏改LED屏

楼主(2013-01-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ED的屏,PWR  PWM   EN  GND   各是多少V的、、、PWR是接19V   PWM是3.3V   EN是开启信号3.3V吗?

网友:
好象跟LCD屏是一样的条件

网友:
请问PWM是多少V的,因为客户自己接了上去烧了、烧了主板现在修好主板了,接屏点不亮、、PWR是19V  EN是3.3V  PWM没有电压、、PWM是什么电压来的多少V的、、是戴尔1545的笔记本

网友:
一般接3V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