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复位灯常亮维修

楼主(2013-01-24):
    这是主板和板号,板号:MS-7592 LGA775cpu接口,G31北桥,集成显卡,82801GB南桥,RTM875T时钟芯片,F7889F I/O芯片,up1608电源管理芯片,基本情况如此.
   首先目测,无进水,焦糊,掉件情况,没修过.
   测量各供电对直阻值,无明显异常.
   插诊断卡开机复位灯常亮
   先测量供电吧,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都正常,PCIB16脚1.6V时钟也有,PCI15脚复位信号0V不正常
   PCI-E11脚0V不正常.
   看来是全板都没有复位,那就查一下复位产生的条件吧.
   打开图纸追查复位的来源从PCI_E A11脚下手
   看图纸是由I/O62脚发出的
测量I/O62脚为0V,看来是没工作,要使这个62脚工作,除了I/O本身正常,工作条件到位,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27脚PLTRST#(平台复位信号)得收到南桥发过来的高电平测量为0V,看来I/O复位条件不满足,还得查它的上级也就是南桥的工作条件.
     要想南桥发了PLTRST#平台复位信号,得满足南桥的工作条件,待机和触发这就不查了,因为能触发,能关机,那就重点查南桥的时钟信号到不到位,由于没标识测量点,只好根据时钟的相应脚位和PCIB16 ,PCI_EA13,A14引脚判断,这几个脚位电压分别为1.6 0.38  先假定时钟信号到位,先不管它,再查CPU发出的PG和ATX电源发出的PG   CPUPG信号由电源管理芯片48脚发出VRM_GD
测量正常,1.2V 经过Q1,Q6转换发出3.3V的ICH_VRM_PGD,此信号分两路,一路直接进入南桥,一路到达排组RN31的第五脚 从第六脚输出控制Q42导通,然后接低Q41的B极将Q41的C极电压抬高,作为CHIP_PWGD(芯片电源好信号)送到北桥和南桥,要使Q41C极为高电平,那Q42,Q43得同时时导通将Q42的C极拉低,测量到此时Q42B极为高电平,Q43C极为高电平 Q43B极为高电平(ATX灰线),但是电压没有被接低,判断
Q42损坏,Q42是个场管,到板子上找一个换上,再测量,Q41C极发出高电平了.主板点亮...

qq89455496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时序很清楚。

网友:
不如  你把Q43下了 省的再出问题

网友:
[  Q43C极为高电平   ]  这个地方写错了吧,应该是Q42的D极   Q42 B极有电压,DS极却没有导通,所以Q42损坏!  幸好有图纸,能找的到测试点,不然我看就麻烦了!

网友:
还是一个安全哈  就用一个  小心它又坏了

网友:
不号说,看到了就ok

网友:
没图纸估计是修不好了哦·

网友:
楼主很强大,很仔细哦。

网友:
时序加图纸.很清晰啊.

网友:
分析很好,对照图纸快准狠

网友A:
台机无复位  电压时钟都正常,我第一就找两个PG

网友B:
在哪能下到主板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能下到主板电路图

讯维基地有很多图纸

网友:
G41跟X58的那个时序是一样的。都是VRM_ICH_PG一路直接进南桥,南桥去开启时钟。一路和ATX_PG一起去开启CHIP_GD进桥。

网友:
图上的那个VTT_PG也是去开启时钟的EN吧。

网友:
学习学习,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啊!有思路,对电路图理解得很清楚啊!

网友:
楼主对时序理解的透彻,当然对图纸也理解的比较好

网友:
学习了,讲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机无复位  电压时钟都正常,我第一就找两个PG

两个pg有问题的时候  不好修呀

网友:
两个PG都有到SB吗?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达到这个水平呀

网友:
V星主板越来越不靠铺了

网友:
图纸重要。时序记得也清楚。。。。。。。。

网友:
是Q43坏了吧,楼主后面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网友:
哎,看着都明白,到了自己手里,就玩完啊,佩服

网友:
如果LZ电路分析表达能力在清楚点。 这贴就完美了。

网友:
(ˇˍˇ) 学习学习了,向你学习了。

网友C:
请教一下,PCI  A15 0V,复位灯应不能常亮吧?

网友:
q42是短路了还是?

网友:
这样子修板子,我还从没达到过,要向LZ学习!

网友:
q42  明明是p勾到三极管  不知道你怎么修好  晕  换管都换错

网友:
请问楼主您的QQ号是多少了?希望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真牛B  思路和 图纸牛

网友:
看楼主修得顺手,我拿着板就找不到北了

网友:
  太强大了,哥学了半年了,师傅没教,哎。。

网友:
高手在这里啊。。图纸那里下的

网友:
楼主说错了,Q43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1Q42是NPN三极管,我来补充一下,不够楼主的时序够清晰的!!!在下佩服

网友:
不用三级管,时序不能正常进行,无法关机

网友:
开机有时序,关机也用时序

网友:
清晰的思路+强悍的图纸+好的运气=成功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和时间去研究,精神可嘉,只得学习。

网友:
应该是Q43损坏吧,Q43才是场馆,Q42是三级管啊,哥哥,,

网友:
对电路图理解很清楚

网友:
楼主厉害
不知道什么
时候才能像你
一样

网友:
Q43N沟道G极为高电平,楼主描述的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
额滴个娘嘞,低昂复杂呀

网友:
杂最近的图片都看不到呀

网友:
楼主的案例很经典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楚  明了

网友D:
可能是我基础不好,但我还是质疑:Q42,Q43同时导通会拉低VCC3,VCC3已经被拉低了,Q41的C级怎么得到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基础不好,但我还是质疑:Q42,Q43同时导通会拉低VCC3,VCC3已经被拉低了,Q41的C级怎么得到高电平? ...

那个RN31排阻起到隔离作用保证VCC3接排阻一端不被接低,有这个排阻相当于把VCC3分成四路其中三路被拉低,一路保持高电平

网友(2013-03-27):
对信号的理解很到位,功底不同凡响 呀!

网友:
好厉害的功夫

网友:
你也说错了。前面说个Q43。后面说个Q42.发帖的人就是三极管和MOS管都没分清

网友E:
是VRM_PGD 转换的CHIP_PWRGD   ???

网友:
Q43是MOS管吧!

网友:
楼主的相机应该换个好点啊,拍得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基础不好,但我还是质疑:Q42,Q43同时导通会拉低VCC3,VCC3已经被拉低了,Q41的C级怎么得到高电平 ...

通过RN31排阻经过VCC3.3V上拉得到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PCI  A15 0V,复位灯应不能常亮吧?

复位灯常亮,正常PCIA15测试点电压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VRM_PGD 转换的CHIP_PWRGD   ???

VRM_PGD在这里是通过Q42和Q41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控制VRMPGD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并不是转换关系.

网友:
还好有图纸,没图纸的话估计有点悬

网友:
好好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Q42是三极管,不是 MOS管,而且是个NPN的三极管……小心老徐,过来

网友:
2年前的贴都给拿出来了

网友:
我到底该从哪里学起 郁闷死了 看着大神 急死我了

网友:
楼主 技术很好啊

网友:
复位灯长亮说明没有复位,那么为什么要长亮呀

网友:
还是不明白,三极管什么时候导通 什么时候不导通, 是怎么样拉低啊

网友:
哪位师傅告诉我,这种情况没有图纸怎么弄!我有两块长亮的,没图纸,大概状况和lz的板差不多,唉,我弄不好咋办哦!

网友:
基础太好了,思路能那么清晰的加上有图纸真的会事半功倍。有时会为元件的进出弄混,看来还得多学习啊。

网友:
看的我头晕呀。

网友:
楼主有好几个地方说错了。标题是V星G41,下面说G31北桥,这两个对不上。这是其一。Q42是个场管,明显错误,3904是三极管,图纸是对的,Q43才是场管。

网友:
一般无复位查vrmpwrgd,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