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锋锐K40A 6画面,已换显卡,故障依旧,求思路

楼主(2013-01-24):
补充:单独外接一画面,但花屏。外接内屏一起接,只要内屏显示,但6画面;
     用另外的屏接上,故障依旧

网友:
看看   有没有掉件的     这问题一般就是显卡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一联想机也这样。当时拨了下排线。好了。。

网友:
换了显卡 了还不行,会不会是显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显存的话外接应该也是六个吧

4个显存,我也考虑个显存的问题,可是没显存换,而且不知道怎么加焊显存,呵呵

网友:
焊盘看看 或者显存瞅瞅

网友:
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换了显卡还是分屏 是联想的 结果是焊盘没处理好引起的

网友B: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换的是新显卡吗?

网友:
我看有人说是焊盘没处理好引起的,你是不是也是没把焊盘清理干净就往上面焊显卡了,如果有一个焊点没清理干净,那一个点就是空焊点   应该就像植球一样,有的焊盘没清干净,那个锡球怎么也焊不上去,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换的是新显卡吗?

我把机子原来的显卡上到其他机子上面是OK的,证明此机故障不是显卡引起的,我还是觉得显存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

网友(2013-02-26):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是6画面,有时又是好的。不晓得是什么问题,,要是要换显卡觉得不划算了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看看,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个人意见

网友:
不要折腾显存了,这个肯定是显卡芯片

网友C:
兄弟修好没得噻   我现在也有一台电脑和你的一样的问题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遇见过6个屏的,当时以为是显卡,但是加焊也不行。后来把屏上面的接口重新插拔居然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修好没得噻   我现在也有一台电脑和你的一样的问题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

没有哦,呵呵,还放到那里的呢,想换板了

网友:
把显存弄一弄吧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主板图片可以附上不 ,我记得有个芯片3421爱坏

网友:
应该是还没有换好

网友D:
显卡没做好的可能较大,最后考虑显存
梦断回忆
原机的显卡我上到别的机子上了,完全OK的,显卡我加焊过,然后换的新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没做好的可能较大,最后考虑显存
原机的显卡我上到别的机子上了,完全OK的,显卡我加焊过,然后换的新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