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能开机,会出现有时候关机关了 其他指示灯都亮着,电流0.60~0.80

楼主(2013-01-24):
B460 能开机,会出现有时候关机关了 其他指示灯都亮着,电流0.60~0.80,有时候开机找不到硬盘。

网友:
刷BIOS  多刷几个版本

网友:
这款机器BIOS问题挺多的   可以先换块硬盘   不行再刷BIOS     如果还不行再仔细查主板信号吧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期待楼主是怎么修好的,把结果 发出来

网友:
看 看 有没有进上水了

网友:
机器没进水的,板号 09911 程序 BIOS EC都刷了 ,现在 换个硬盘安装个系统看看 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
论坛里 EC BIOS 比较多 型号也多 顺便也发一下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