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进系统死机花屏

楼主(2013-01-24):
   一台IBM X200的机子 开机进系统大概10分钟左右 整个屏幕是花的  还死机了  按什么键都没有反映 就死机花屏了。
  换内存  重新安装系统 都是一样,奇怪的是  进PE安装系统都是正常的  但是把硬盘拔了 在BIOS的时候 也会花屏
  这个机子的集显的机子 请问是北桥出问题了 还是还供电不足

补充内容 (2013-1-28 10:54):
机子现在搞定了 是集成显卡的问题  直接加焊北桥  现在OK了

网友:
如果真是北桥你也麻烦了

网友:
用热风枪在北桥四边加焊下,有些机会正常,但不耐用.

网友:
个人觉得先不要动桥,刷下BIOS看看,还有各路时钟信号,是否正确送达

网友:
用热风枪在北桥四边加焊

网友:
机子现在搞定了 是集成显卡的问题  直接加焊北桥  现在OK了

网友(2018-02-02):
这机器的桥是灌胶的吧,怎么加焊的又不爆锡?

网友:
                            北桥虚焊的碰的很少。。。

网友:
x200 双核的 桥不是很好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