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cq45

楼主(2013-01-24):
前台接了机子,顾客说不亮,就登记信息。登记的时候要看配置,前台就把内存拔了再插,我们维修的时候一开机亮了,就直接跟前台说没问题,叫她测试。半小时后又抱过来说断电,于是拆机再试,裸板都掉。试了几次就直接不亮。先是怀疑散热问题,摸了一下cpu,很烫,于是换了另外一个顾客机子的u,拷机正常。就上网订了一个u,回来一装上,开始还好好,鲁大师一上就黑了,重启又无显了。后来加焊北桥,又亮了,可一进系统就死机,现在准备重植北桥。

网友:
确实够郁闷的,难肯的骨头啊

网友:
这种能亮的机子最头疼

网友:
查CPU座 加焊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呢?

网友:
hpCQ42,CQ45这类机子,最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能亮的机子最头疼?

能亮的机子 需要很多时间去检测呀  不亮的机子 我们把它修亮了 就已经进一大步

网友:
过来修的 都是让人头疼的 特别是点百次 一次不亮的 99次亮 更头疼啊

网友:
HP CQ系列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晕  这机器  啃爹

网友:
查出来了,是散热片压倒线路引起屏不亮

网友:
楼主还是发个维修照片吧,要不这么说让我很难理解啊、、、

网友:
细心 最重要啊 修笔记本